LM5085频率达到500K输出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1-12-30):
LM5085 12V作输入可以正常工作.24V作输入.输出电压很低,示波器测开关波形,频率达到500K,调Rt电阻,频率也不变化.将电压输出调大,其频率变得更高,600K,电压还是输出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可以换芯片了,LM2596HVS高压版

网友:
D2必须用大电流肖特基二极管,稳压管可用不成

网友:
你输出纹波不够,所以造成的不稳定

网友:
可以上上拉电阻

网友:
开关电源的压差太大会造成输出电压的纹波增大,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压大于需求电压,后面再加1个LDO,特别适用于大电流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