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SDA引脚为何PCB图中显示为SCL脚?

楼主(2021-12-30):
请问,为什么原理图43号引脚明明设置的是SDA,PCB图43号引脚却显示为SCL?是哪里错了吗?如何改正?

网友:
SDA的网络标号没有正确放置,你重新摆一下SDA这个网络标号,再次导入PCB

网友:
    在其他的地方,这两个可能是短路,连接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