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8芯片串口通信接收不到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30):
用到F2808芯片要进行蓝牙通信,用串口通信,用电脑的串口接另一个蓝牙给DSP上的蓝牙发数据。芯片的管脚上能接收到波形,但是调试程序时芯片接收不到数据,RXRDY位一直为0,但是用SCI的自测模式可以收发数据。蓝牙和手机,电脑通信也都正常,系统配置检查过也没问题,但就是通信不了,求帮助啊……

网友:
波特率没设对?你看看侦检测寄存器有没有变化

网友:
看一下RXRDY和RXBUF有没有数据

网友:
我是通过TCP给串口发数据,同样发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