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怎么关闭开机启动python脚本?

楼主(2021-12-30):
树莓派开机时设置了自动启动某个python脚本想知道怎么关闭

网友:
打开一个终端输入 ps -ef | grep python
找到你想关掉的那个python程序 以及它的 进程号 一般来说就是第一个数字吧
sudo su 切换超级账户
kill -9 进程号
就能关掉了
但是这只是这次关了,下次开机还是会自启动的
你想永远取消的话就直接怎么设置的自启动,怎么取消就好

网友:
楼上的做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