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去耦电容

楼主(2021-12-30):
PCB人经常会听到去耦电容这个词汇,那么对于PCB板去耦电容我们到底了解多少?

元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实际上,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都应该尽可能放在靠近电源输入处,以帮助滤除高频噪声。去耦电容的取值大约是旁路电容的1/100~1/1000。为了得到更好的EMC特性,去耦电容还应尽可能地靠近每个集成块,因为布线阻抗将减小去耦电容的效力。陶瓷电容常被用来去耦,其值决定于最快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选择去耦电容时,除了考虑电容值外,ESR值也会影响去耦能力。为了去耦,应该选择ESR值低于1Ω的电容。

从电路来说,可以分为驱动的源信号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对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由于电路中的电感和电阻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

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
去藕电容能避免耦合干扰

网友:
这就和你家的门一样,防止坏人来你家串门哈哈、

网友:
去耦电容就是提供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

网友:
电感和电阻会产生反弹,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