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Wi-Fi模块选型要素有哪些?

楼主(2021-12-30):
    其实在做嵌入式Wi-Fi模块选型时,主要考察WIFI模块的硬件参数和系统软件支持方面的因素,当然也要考虑一些模块的折衷因素。 嵌入式WIFI模块硬件参数因素:通常会按嵌入式WIFI模块的硬件参数来对WIFI模块进行分类,比如下面这张表是WIFI模块的硬件参数制定的嵌入式WIFI模块选型表。

    工程师在选择嵌入式WIFI模块时可以根据应用指标来筛选WIFI模块的这些参数,包括下面这些:(1)支持的无线网络协议/标准(2)WIFI芯片/微处理器(3)数据传输速率 (最大吞吐量)(4)发射功率,正常工作时的供电电流或电压(5)工作频段:2.4GHz或是5GHz(6)WIFI覆盖范围(7)自带操作系统,还是需要系统支持 (需要驱动程序)(8)天线和连接器(9)安全的Wi-Fi鉴权方式(10)形状和大小(11)工作温度范围(12)封装类型(13)PCB布线(14)硬件接口(15)其他特点(实时时钟,自动睡眠/唤醒,等等)(16)认证/一致性测试(FCC、CE等认证) 需要注意的是,您需要同时考虑嵌入式WIFI模块硬件和系统软件支持,比如AP/路由WIFI模块SKW92A自带操作系统,这个比较省事!

    如果WIFI模块没有自带的系统,那这个WiFi模块就只是一个功能单元,只有在嵌入到系统内部时才能运行。另外,嵌入式Wi-Fi模块软件一般包括设备驱动程序、集成IEEE 802.11安全恳求程序及全功能管理和监测工具等。 Wi-Fi模块选型的折衷因素当然了,在选择Wi-Fi模块时也要折衷考虑。需要考虑的三个主要因素是数据传输速率、WIFI覆盖范围和功率要求。Wi-Fi协议IEEE 802.11n和IEEE 802.11ac的优点是数据吞吐量较高,而IEEE 802.11b/g的优点则是兼容能力强和功率要求低。IEEE 802.11n提供了更高的数据吞吐量、更大的WIFI覆盖范围和更强的链路质量,网络利用率更高。802.11ac基于扩展范围内的高带宽,高速率和近覆盖。满足了当前对高容量、高质量移动实时应用的需求,如视频和语音。还有的使用多台天线(MIMO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数据速率和范围,当然这也提高了BOM的设计复杂程度,同时要使用更多的功率。 嵌入式WIFI模块选型总结:从以上分析看出,选择最适合的嵌入式Wi-Fi模块,首先要认真考虑哪些Wi-Fi模块参数可以满足您的需求,是否需要WIFI模块自带操作系统,选择时有哪些折衷考虑因素等。

网友:
    首要考虑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
    WIFI覆盖范围和功率要求也很重要

网友:
    WiFi模块就只是一个功能单元,只有在嵌入到系统内部时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