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现在那个版本比较流行稳定?求推荐?

楼主(2021-12-30):
altium现在那个版本比较流行稳定?求推荐?

网友:
如果你是win10新版的话 还是用最新版稳定AD18或AD19

网友:
一直在用09,习惯了,这个版本,其他版本用不惯

网友:
AD6.9  版本越高越卡  一般设计 那些花哨的功能用不到 不建议升级到高版本 特别是AD17以上的版本

网友:
AD18最好别装,我游戏本,启动大概要10到20分钟,而且AD版本越高,bug越多,莫名其妙,我都装2个版本的ad,以防万一。

网友:
安装的时候,找稳定版安装包,不要装beta版的,稳定版都tm一堆问题,别说beta版了,总之不要当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