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验FPC来料不良?

楼主(2021-12-30):
怎么检验FPC来料不良?

网友:
目视检验外观

网友:
设备验证外型尺寸

网友:
先观察FPC的外观是否有缺陷,尺寸是否合格,再测试FPC功能是否完整。FPC柔性线路板的性能需要通过测试来检验,测试内容包括外观测试、电气性能测试、环境性能测试。测试基本标准包括基板薄膜、覆盖层外观,镀层工艺,连接盘和覆盖层偏差,耐电压、耐弯折、耐焊接性,耐温湿、盐雾性能等等。分为中间测试和最终测试,两次测试所有常规性性能都达标后才算合格。FPC柔性线路板测试可借助弹片微针模组来实现,有利于提高测试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在大电流传输中,弹片微针模组可承载高达50A的电流,小pitch领域的应对值最小可达到0.15mm,连接稳定可靠不说,还有着平均20w次以上的使用寿命,适配度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