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0mA到4-20mA电流转换

楼主(2021-12-30):
使用什么IC可以做到将0-150mA电流输出转成4-20mA输出?因为做电气设备使用的PLC只能识别到4-20mA的电流范围。

网友:
运放,一个三极管,6个电阻,

网友:
电阻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电流先转成电压,在用运放搭一个恒流源转成电流

网友:
高手能不能上个图学习下。

网友:
    TI的XTR115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