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画覆铜区域一定要沿着板子形状画吗?

楼主(2021-12-30):
altium Designer画覆铜区域一定要沿着板子形状画吗?

网友:
不用,你设置了keepout、铺铜设置里去除死铜随便画一个框框住就好了

网友:
    根据你的需要进行,一般也不建议离板边太近,切割等容易碰到导致漏铜,过认证边缘放电之类的一些影响,具体要根据产品来

网友:
    这倒不用

网友:
    看你需要,有些情况就是不铺铜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