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矩阵键盘硬件方面具体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1-12-30):
stm32矩阵键盘硬件方面具体是怎么接线的?

网友:
    类似LED矩阵那样,一排IO口控制按键一边,一排IO口控制另一边,按键按下就会有两个IO口导通

网友:
    将按键排成4*4阵列,每一行的其中一个脚接一起,每一列另一个脚接一起,最终引出8个脚接stm32管脚上,如果是5*5,则是10个管脚,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