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编译时出现Nets has only one pin

楼主(2021-12-30):
原理图

网友:
PCB封装与原理图器件的网络编号对应不上

网友:
不允许一个脚上有网络,网络标号是要对应出现的。要不然不知道连接到哪。

网友:
这个提示是单端网络,表示此引脚在原理图中没有与其他位置相连,还请仔细检查原理图这个位置是否需要与其他位置相连,如不需要直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