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21-12-30):
    请问为什么我的AD没有编辑菜单了?

网友:
    • 将鼠标放在菜单栏处,单击右键,选择最后一项customiz
    • 在弹出的面板中,选择toolbar
    • 在toolbar面板中选择schematic menu。
    • 然后在下面的选项中,将你需要出现在菜单栏中的东西打钩

网友:
    楼上雷锋精神,必须赞一个!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网友:
    可以在 view-desktop layouts- default 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