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的详细步骤有哪些

楼主(2021-12-30):
电机的种类有很多,在选电机的时候选一台好的电机非常重要,那么电机选型的详细步骤有哪些呢?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电机选型的详细步骤。

一般来说,电机选型的详细步骤有所驱动的负载类型、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转速、其他条件。这些是在选电机时需要确定的地方。

1.要知道负载的运动条件,比如加、减速的快慢、运动速度等。

2.要计算出机构的负载惯量。

3.从负载惯量与电机惯量宣导适合的假定电机规格。

4.从生产机械性能要求来选电机的种类。

5.从电源情况来选择额定功率。

6.从生产机械时需要的转速和传动设备情况来选择电机的额定功率。

7.从电机的生产机械安装位置以及场所环境来悬着电机的结构。

8.从生产机械需要的功率和运行方式来选择额定功率。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所驱动的负载类型、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转速按这些条件选择电机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要做到更好的话,还需要一些具体情况来选择电机,比如频率、工作制、过载要求、绝缘等级、防护等级、转动惯量、负载阻力矩曲线、安装方式、环境温度、海拔高度、户外要求等。

网友:
    根据负载惯量来选择

网友:
    从生产机械需要的功率来选择额定功率

网友:
    电机规格要适合

网友:
    要知道负载的运动条件,比如加、减速的快慢、运动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