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FPGA

楼主(2021-12-30):
我想做一个正弦函数发生器,采用DDS的方法,应该选择altera公司的什么型号的FPGA好呢

网友:
HY800AL型FPGA多功能开发系该系统采用altra-cyclone器件,可以完成altra器件以下功能的调试和验证:
◆各种串行口RS-422、RS232、USB2.0等
◆具有多通道A/D、D/A变化功能
◆可以利用网络功能进行远程系统更新
◆具有音频输入和输出功能,可以完成MP3等各
种音频处理功能
◆具有键盘输入操作功能
◆可利用计算机存储器模块进行存储容量扩展
◆利用altra器件自身的Nios核、DSP核(或各种接口)可以完成各种数据的采集、处理、显示等
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