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PCB Design v16.2 与Cadence OrCAD v16.2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12-30):
cadence allegro PCB Design v16.2 与Cadence orcad v16.2有什么不同??

网友:
    面向不同层次的客户,Allegro属于高端应用,OrCAD属于中低端应用,因此售价也会有所不同,不过基本的操作和界面是差不多的。

网友:
    layout是根据原理图设计pcb线路,cam是根据设计好的pcb
layout图进行线路加放等处理使之符合pcb板厂的加工要求。
相对来说,layout的技术含量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