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1单片机IO口驱动段码LCD呢?网上的看不懂

楼主(2021-12-30):
想用IO口直接驱动LCD,用的是AT89S51单片机
最好有例程跟注释,网上搜索的都挺粗糙的,看不大懂。
有没有大神能够帮帮小弟。

网友:
段码LCD 这个都是定制的吧,网上的程序大部分用不了。
用可调电源为各引脚加电压判断是什么段码,然后接线即可。

网友:
LCD一般都是交流电控制的
像12864这种,内部有升压电路来产生负电压的
你想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就得加电阻电容,在STC8G数据手册中有介绍方法

网友:
com脚分别输出io三种状态,高,半高,低,seg需要显示的段输出1, 不需要显示的输出低。 1/2 bias的效果还行, 1/3bias的就将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