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 3D视图为什么没元件,只有PCB,怎样显示元件的3D?

楼主(2021-12-30):
    altium designer 09 3D视图为什么没元件,只有PCB,怎样显示元件的3D?

网友A:
    需要在PCB库中给器件封装添加上3D封装,然后打开3D显示的时候就可以显示3D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PCB库中给器件封装添加上3D封装,然后打开3D显示的时候就可以显示3D效果

    添加完3D封装后需要把封装更新到Pcb中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完3D封装后需要把封装更新到Pcb中才可以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因为你的库没有3D模型。
    你在库中(lib)的机械层一(AD的3D默认在机械层1)放在3D模型,更新一下,在PCB图中就可看到对应元件的3D了。
    Altium designer9就在库中元件的机械层1中加3D模型,有2种方式加,简单的立方体、长方体、圆柱、球都可自己在AD中画;复杂的曲面AD画不了,可在3D软件如UG、proe中画好,导出step文件,在AD库中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