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R表测试电容,被测件两端的电压达不到设定值?

楼主(2021-12-30):
LCR 表测试电容,被测件两端的电压达不到设定值原因。
客户咨询用 E4980A 测试 10 uF 的电容,设置测试频率为 1 K,测试电平为 1 V 却无法测试到正确的值,经过验证,我们发现,虽然客户设置的电平值是 1 V,实际被测件两端的电压却不到 1 V。
LCR 表测试电容的原理是提供一个交流电压给被测设备,通过测试被测件的阻抗和损耗角来计算电容,所以不同的测试条件,包括测试频率或者电平,都可能会得到不同的测试结果。在测试电容的时候,要根据规格书给定的测试条件来进行测试。所以,当被测件两端的电压与设置值不同时,就会造成测试结果的偏差。
那么为什么设置为 1 V,被测件两端却达不到 1 V呢?
这是因为LCR的输出端会有一个输出电阻,不同的仪表,输出电阻的指标不一样,下表列出了不同的LCR表输出电阻的指标。
从表中,可以看出 E4980A的输出电阻是 100 Ω,这个输出电阻和被测件是串联的关系,粗略的计算,当频率是1 KHz 情况下,10 uF 电容的阻抗为16 Ω,所以根据简单的分压关系,电容两端分到的电压为 1*16/(100+16),等于 0.138 V。
由于输出电阻都是不可调整的,所以只能调整增大测试电平,使得被测件两端的电压达到所需电压值,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升级 E4980A 的 001选件,抬高 E4980A 电压的输出能力实现客户的要求。下表是关于 E4980A-001 选件的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