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7.4 放置元件时出叹号,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楼主(2021-12-30):
    orcad17.4 放置元件时出叹号,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如下图:

网友A:
    Options菜单——》Preferences选项——》选中Miscellaneous的Wire Drag项,即选中Allow component move with connectivity chang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菜单——》Preferences选项——》选中Miscellaneous的Wire Drag项,即选中Allow component move wit ...

已经勾选上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这是orCAD 特有的警示符号,所以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一种提醒,如果确定是要接一块的,放下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