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白漆層與VIA挖空 6MIL

楼主(2021-12-30):
    有沒有skill可以一次性的挖掉文字層的點亮的VIA 距離6mil?

    感謝!!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 另外附加功能................因這原因有大廠被騙買了另外的DFM軟體,卻不知板廠規格,白做的也買錯 ...

    我沒有買到完整版本 所以沒有那一項內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有 Silkscreen........一樣能. 大廠版有這功能確認過了.

    差別..

    我就在大廠....沒有這項SKILL...

网友B:
    可以换个思路做事,在这个区域铺一下动态铜皮,避让间距自己决定,再把动态转静态,然后Z-COPY到你要的层

楼主:
    我出現的是AUTO SILK 選項 不知道如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个思路做事,在这个区域铺一下动态铜皮,避让间距自己决定,再把动态转静态,然后Z-COPY到你要的层

    問題是 有些要避開有些可以不用!!

网友:
    给你写了一个。见以下连接。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983&page=1&extra=#pid252229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SKILL.

    是在16.6~17.4正常功能裡,我也確認過了.

    这个功能要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