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驱动电路能不能工作到5KHZ

楼主(2021-12-31):
    我有一个项目要求驱动2A的负载,工作频率为5KHZ,准备用下面的这个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到5K频率。

网友:
    你这个负载是跟随这个频率的变化吗?

网友:
    想要让类似电路工作在较高频率,MOS管中电流上升下降沿够陡峭,驱动电路不能用电阻上拉,必须是推挽电路(上拉下拉都靠晶体管)。

网友:
    此电路使用的驱动电压不到6V,嫌小了一些,最好能够达到8~9V。否则MOS管可能会不完全导通。这一点,看看IRF540的手册就知道。

网友:
    我会用PC817. 光耦输出直接连接12V到M1的栅极, 不要R3. 否则栅极电流太小了.
    另外Q1解法也很别扭, 不如C极接光耦3脚, D极接地

网友:
    不能,弄不好烧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