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交流110改为220V后,压敏电阻+电阻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1-12-31):
电源交流110改为220V后,后面的电阻及压敏电阻发热,什么原因?电阻51欧,压敏电阻标称电压值为470V(型号:07D471K);电阻在里面起什么作用?压敏电阻又起什么作用?1N4007的作用又是?

网友:
可以把51欧姆增大到120欧姆,试试看,应该差不多可以.

网友:
你这电路不完整呀,应该还有个安规电容。56R就是给安规电容做一个放电回路。压敏电阻是防浪涌的。二极管应该是防倒灌。

网友:
    压敏电阻应该风险不大才是,只能说,你变为220,流过的电路有变大么?

网友:
    不管110还是220,压敏电阻电压都被二极管钳位是一个固定值。R1的电压变大,电流也变大

网友:
    如何电阻是分压左右的话,电压提高,通过电阻的电流增大,必定发热,考虑增大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