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Sigrity仿真入门 -- DDR SI仿真

楼主(2021-12-31):
DDR仿真用的是SPEED2000,在DDR仿真前可以先补充SPEED2000的时域波形仿真和IBIS仿真基础,我们以DDR内存条为例,进行简单的DDR SI仿真
1. cadence17.2的SPPED2000在Generator里
2. 点击Generator后会选择license,这里注意要全选,否则后面DDR仿真会报spd error
3. 选择DDR Simulaion,点击“load layout file”,选择layout文件,支持brd文件,这里以cadence的内存条模板学习。
4. 选择enable DDR Simulation Mode,点击set up components and bus group,这里cadence的模板是一个内存条,所以控制芯片端为金手指接口,选择J1。
5. 点击下一步,选择内存,这里U0-U7都是内存颗粒。
6. 点击下一步选择串联电阻,不用管,下一步,选择power,这里VDD/VTT/GND都勾上,点击下一步
7. 选择power source VRM,cadence的内存条已经定义了一个VRM,Vsource和Vterm,等于我们板上的DCDC,点击右边会出现带有Editor含义的E,点击E,编辑电压为1.5和0.75,点击下一步。
8. 设置BUS group,设置A0~A15为地址信号,命名为ADDR
9. 设置CLK
10. 设置DATA
11. 下一步直到仿真信号预览,检查下是不是对的,点击完成。
12. 在右侧会出现BUD Tree,设置Bus tree,右键J1,点击“connect IBIS”,或者点击左边的“set up controller model”
13. 对U0同样操作,定义完IBIS后,使用copy IBIS to
14. 设置完IBIS模型后,选择左侧“select Bus groups for simulation”,设置仿真类型为写,等级为2(考虑耦合因素),速度为1.333GHz,仿真时间为40ns
15. 设置仿真激励码型,这里需要用到Agilent的码型生成工具,官网有下载,选择PRBS7码型
16. 将PRBS7码型粘贴到地址仿真码型中,和数据除了TQS的码型中,注意后面的两个点不能删除,2个点代表循环。设置完成,点击下方的 save analysis options
17. 至此,DDR仿真参数设置完成,file -save as,保存一下,然后点击开始仿真,大约需要1~3分钟
18. 查看仿真结果,可以看CLK/DATA/TQS等波形,可以看到波形高频分量损耗和反射串扰造成的波形失真,等等很多信息。

网友:
    步骤很详细,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了

网友:
    不错,跟着步骤尝试下

网友: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2022-02-13):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2022-03-16):
    詳細的步驟,謝謝大大

网友A(2022-06-17):
    请问Cadence17.4的SPEED2000在哪打开?Sigrity装的2022版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请问Cadence17.4的SPEED2000在哪打开?Sigrity装的2022版

    2022版已经移除了,我也没找到,据说整到allegro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