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电磁兼容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楼主(2021-12-31):
EMC电磁兼容常见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U4 Z8 K5 h! |, S

网友:
根据需要和实际要求,设计出效果良好的滤波电路

网友:
微机设备的软件抗干扰主要是稳定内存数据和保证程序指针

网友:
将采集到的儿组数据求平均值作为采样结果,可避免在采集时因干扰而破坏了数据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