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电容充电过程是怎样的?与一个电容充电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1-12-31):
串联电容充电过程是怎样的?与一个电容充电过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电压不一样 充电速度不一样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电容充电过程就是电子运动过程,把电容看成两个极板,电容串联时可把中间连接线忽略,等效为中间两极板重合在一起,等效电容的极板宽度为原来两倍,总电容值变为原电容值的二分之一

网友:
电荷是怎么给第一个电容充电,再给第二个电容充电的,详细的充电过程是怎样的,能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