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CQFN56芯片封装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1-12-31):
请问FCQFN56芯片封装方式是什么?

网友:
找器件的数据手册照着画,这个跟QFN封装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器件名和作用都不知道,这也没法测试

网友:
找到生产芯片的厂家,他们会提供数据手册的。

网友(2022-02-08):
手册上一般都会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