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OGIC中如何批量显示网络名

楼主(2021-12-31):
小弟最近在整理公司已有的原理图,请问在pads LOGIC中如何批量显示地符号的网络名称目前只知道能一个一个点选显示出来,工作量相当大

网友:
从PCB反向同步到原理图就出来了

网友:
1、创建一个地线封装并命名为GNDVN;
2、直接用页间连接符命名为GNDVN;
3、先用一个GND标志改好网络名为GNDVN,后批量复制在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