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像传感器sensor怎么选型?

楼主(2021-12-31):
图像传感器sensor怎么选型?具体哪些参数是最关键的

网友: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一般的就用摄像头识别

网友:
分辨率、输出格式、接口、帧数、特殊功能(调焦、白平衡、曝光、感光强度、色彩程度)

网友:
主要参数就是分辨率、色彩深度、数据格式、帧率
而且图像传感器很多和镜头还集成的,所以可能还包括 调焦、对焦、光圈控制等等

楼主:
分辨率、色彩深度

网友:
    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