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电流通过R5后产生电压,在对此电压进行检测,请问R6可以去掉吗?

楼主(2021-12-31):
这里电流通过R5后产生电压,在对此电压进行检测,这里的R6我想去掉可以吗。去掉R6之后直接对插座的GND的电压进行检测可以吗。

网友:
    限流电阻,保护单片机输入接口

网友:
    个人理解:这电路应该是做低端电流检测,I_DEC信号直接接到ADC。如果不加R6的话,USB的GND角到板上的地与ADC的阻抗将几乎一样,这样会存在小电流流入ADC而不经过R5的情况,这会导致检测精度不准。而增加R6后,因阻抗差距较大,几乎所有的电流都流过R5,从而提高了电流采样精度

网友:
    一般还会在R6后面加个小电容下地了吧,滤除下高频电流毛刺

网友:
    不可以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不行,如果没有那个1k的话 如果你检测那个信号电压过大  你那个检测电阻可能就会烧

网友:
    如果是I/0口检测的话,必须要加,防止电流过大而损坏芯片!

网友:
    下面这个USB的作用是用来检测VBUS的波动情况吗?

网友:
    是的,一定不能去掉R6

网友:
    6最好要加的,防止电流过大对IO口产生不可逆的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