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在单片机中怎么使用啊?

楼主(2021-12-31):
听学长介绍会用到软件matlab,然后就自己去下载了学了一些,发现虽然功能很强大,可是一直都不明白如何跟单片机挂钩,就是用来解矩阵和电路还不错···希望高手们可以解释一下matlab和单片机之间的联系,谢谢了

网友:
这个需要找到你用的单片机的官网,下载相应的官方说明书或者产品手册,怎么结合MATLAB,看官方怎么说,有说到就有这功能,没说到就是没有了

网友:
可以理解为单片机跟上位机通讯,不论上位机是什么软件。一般都是采用串口通讯的方式,我用过的单片机跟上位机通讯就是单片机预先写好程序,然后上位机(我用的labview)使用串口给单片机发指令,然后单片机执行相应动作或者返回数据。matlab一样,可以串口跟单片机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