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频RFID读写器有怎样的设计原理

楼主(2021-12-31):
    RFID系统通常主要由电子标签、读写器、天线3部分组成。读写器对电子标签进行操作,并将所获得的电子标签信息反馈给PC机。射频识别技术以其独特的优势,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物流、交通运输、防伪、跟踪及军事等方面。按工作频段不同,RFID系统可以分为低频、高频、超高频和微波等几类。目前,大多数RFID系统为低频和高频系统,但超高频频段的RFID系统具有操作距离远,通信速度快,成本低,尺寸小等优点,更适合未来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应用。尽管目前,RFID超高频技术的发展已比较成熟,也已经有了一些标准,标签的价格也有所下降;但RFID超高频读写器却有变得更大,更复杂和更昂贵的趋势,其消耗能量将更多,制造元件达数百个之多。然而,这里的设计采用高度集成的R1000,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既可降低芯片设计中的复杂性和生产成本,又能使制造商制造出体积更小,更有创新性的读写器,从而开拓新的RFID应用领域。

      1、读写器硬件结构设计

      该设计选用W78E465作为主控模块,IntelR1000收发器作为射频模块。该设计可以作为手持终端,并用RS 232串行通信模块和电平转换接口MAX232与上位机相连。系统硬件原理见图1。

      1.1 主控模块

      W78E365是具有带ISP功能的FLASH EPROM的低功耗8位微控制器,可用于固件升级。

      它的指令集与标准8052指令集完全兼容。W78E365包含64KB的主ROM,4 KB的辅助FLASH EPROM,256B片内RAM;4个8位双向、可位寻址的I/0口;一个附加的4位I/O口P4;3个16位定时/计数器及1个串行口。这些外围设备都由有9个中断源和4级中断能力的中断系统支持。为了方便用户进行编程和验证,W78E365内含的ROM允许电编程和电读写。一旦代码确定后,用户就可以对代码进行保护。

      W78E365内部ROM仅64 KB,内存太小,故采用AT29C256作为外扩ROM.线路连接见图2

      1.2 收发模块

      射频模块采用Intel R1000收发器。R1000内包含了一个能源扩大器,使得它可以在近距离或者2 m内对标签进行编码和阅读,而具体距离由读写器所使用的天线决定。有了额外的外部能源扩大器,使用R1000读写器的读写范围可以达到10 m.R1000必须与单独的微处理器连接,这个微处理器可以把由R1000数字信息处理器产生的原始数据转换成EPc或者18000-6c格式的代码,其工作频率为860~960 MHz,共有56个引脚,采用0.18μmSiGe BiCMOs先进工艺,体积仅为8 mm×8 mm,功耗只有1.5 w左右,具有很高的集成度。

      R1000与W78E365的连接见图3.射频信号经天线进入电桥,输出信号被分为两路,一路信号经过带通滤波器和不平衡到平衡的转换进入R1000的射频输入口。另一路信号经不平衡到平衡的转换进人R1000的本振输入口。这两路信号在R1000内部经过解调和模/数转换等一系列操作后,将所得的数字信息送给W78E365.W78E365对收到的信号经解码和校验,将所得信息送往上位机,并将其对R1000的命令编码和加密后发送给R1000.这些命令在R1000内部经过调制和PA,再经过平衡到不平衡的转换和滤波,由天线发射出去。数字模块中的时钟驱动来自于外部TCXO产生的24 MHz参考频率。

      系统中通过∑-△DACS的信号频率为24 MHz;通过∑-△ADCS的信号频率为48 MHz。

      R1000内部集成了接收器和发射器。实质上,接收器是一个零中频接收机。下变频后,直流的大部分被复位,由交流耦合电容器滤除。模拟中频滤波器提供粗略的频道选择。它具有可编程带宽满足大范围的数字通过率。该滤波器可以配置成两个实际的低通滤波器,也可以配置成复杂的单相带通滤波器。经滤波后,I,Q信号被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数字信号。滤波器中自动中频增益的升高会降低模/数转换器的动态范围。

      R1000中,发射器支持同相正交矢量调制和极化调制。前者,用于SSB-ASK调制和反相幅移键控调制;后者,用于DSB-ASK.在这两种调制方式下,数字模块产生的信号,经过∑一△数/模转换器和重建滤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

      在SSB-ASK调制方式下,基带编码信号经希尔伯特滤波器产生复合的同相信号I和正交信号Q,经∑-△数/模转换器将I,Q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进入模拟模块,该模拟信号经天线发射出去。在PR-ASK调制方式下,用混频器将信号反相弥补AM部分的时延,反相时延控制有一个可编程时延,使极化调制的相位与幅度之问的时间错误趋于值。在DSB-ASK调制方式下,基带编码和脉冲信号同样也经过希尔伯特滤波器产生一个复合的I,Q信号。所不同的是脉冲成型信号预先进行了扭曲,这样可以补偿调幅传递函数中的非线性。这个经过预先扭曲的调幅控制信号经过∑-△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基于功率要求和调制方式的不同,R1000有全功率非线性,低功率非线性和线性3种发射模式。在DSB-ASK调制模式下。R1000采用全功率非线性发射模式。为了发射R1000允许的天线上发射功率值为+30dBm,需在R1000外部接1个PA.采用class—C极化调制能够提高系统的功率效率。在这种发射方式下,只有在DSB—ASK调制方式才有效。低功率非线性发射模式与全功率非线性发射模式相似,只是外部不再需要PA.相反,只使用内部较低的输出功率,在这种发射方式下只有DSB—ASK调制方式有效。在线性发射模式下,R1000的PA—out信号与外部线性PA相连,这是因为SSB—ASK调制方式要求1个线性的PA.需要指出的是在R1000外部接1个PA时,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但同时放大了传输信号的功率,使信号传输距离更远,提高了读写器的读写距离。

      基于C超高频RFID技术而生产的北京旭航电子新技术有限公司的电子封印,将半导体芯片与普通封印整合为一提,形成具有安全、防伪的智能封印;洗脱液计算机的广泛普及及应用,通过智能封印管理系统对封印实现电子化、信息化管理,完善计量部门日常对封印的巡检监督监察。

      1.3 天线

      对Intel R1000超高频收发器,基于不同的天线子系统,天线有两种配置情况。种情况是单天线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个回路来隔离发射路径和接收路径,每根天线都具备接收器和发射器的功能。第二种情况是双天线模式。同样用分离的天线将接收器和发射器连接起来,通常情况下,两根独立的天线由一个开关控制,每根天线仅具备接收器功能或发射器功能。

      对单天线模式,因天线的反射系数并不理想,所以接收增益不能太大,会有饱和的问题。以R1000的高接收灵敏度,可以搭配-10 dB左右的Coupler,视整体线路的隔离而定;对于双天线模式,天线的收发隔离比较理想,接收路径可以使用高增益。

      该设计采用双天线模式,用矩形微带天线和同轴电缆构成读写器的天线。该微带天线的基板材料采用介电常数比较高的陶瓷基片,厚0.635 mm.天线宽为70.5 mm,长为52.689 mm,微带线宽度为0.598 mm,馈电点选取在天线宽边中心。经过ADS仿真,该天线中心频率为915 MHz.为减小天线反射系数,达到较理想的匹配,对天线串联一根长度为18.471 mm,阻值为50Ω的传输线,然后再并联一根长度为24.678 mm,阻值为50Ω的传输线。经ADS仿真优化得知,在中心频率915 MHz处,天线辐射方向上的方向性系数为3.535;效率为40.087%;增益为1.417。

网友:
    超高频频段的RFID系统具有操作距离远,通信速度快,成本低,尺寸小等优点,更适合未来物流、供应链领域的应用。

网友:
    RFID超高频读写器却有变得更大,更复杂和更昂贵的趋势

网友:
    本人从事RFID行业多年,负责RFID模块开发,有全方位的团队(硬件、固件、软件、结构)可接:
•  多、单射频接口、大、小功率ISO15693读写器模块、及其配套的天线、功分器等的定制设计
•  UHF RFID读写器模块(基于R2000芯片) 及其配套的接口模块、切换器等的定制设计
    •  也可接ISO15693报警通道门、UHF RFID报警通道门的定制设计
    有需要的可加微信号:yfy-0604 或者 QQ:2033700045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