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dcdc电源模块时应注意的几个要素

楼主(2021-12-31):
dcdc电源模块是可以直接贴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源供应器 ,其特点是可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微处理器、存储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及其他数字或模拟负载提供供电。一般来说,这类模块称为负载点 (POL) 电源供应系统或使用点电源供应系统 (PUPS)。由于模块式结构的优点甚多,因此高性能电信、网络联系及数据通信等系统都广泛采用各种模块。
工程师在设计dcdc电源模块时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素:
  • 注意电流,在选器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电流,能吃多大的电流值。这点,在PCB布线的时候,吃大电流的地方,线条要粗。
  •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将这两块分开,然后在某一点连起来,切不可将模拟地与数字地随便连接起来,这样会有一定的干扰。
  • 注意散热,dcdc电源模块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较大的热量,所以散热工作一定要做好。
  • 关于纹波问题,电容值一定要计算好,可以减小纹波。
  • dcdc电源模块前布置一个保护电路,防止意外情况,保护芯片

1、部分解决方案:

1、dc-dc电源模块通常设计的保护有四个方面:

  • 过压保护。当检测到输出电压超过设定的数值,可能采取两种措施,一是直接切断电源,故障不消除,保护不会中断。二是以恒定电流方式,控制只输出一定数值电流,若后面短路漏电,表    现为电压明显降低,直到故障排除。
  • 过流保护。当检测到输出电流超出设定范围,便切断供电。
  • 过温保护。某些原因致使模块温度升高超过某一允许值,电路停止工作。
  • 前级输入保护。当检测到模块输入过高电压时,为保护模块自身安全,采取瞬间大电流泄放措施,将输入回路保险丝烧断,保护模块自身安全。

    2、纹波问题解决方案:
      1.实际应用时,电容除容量、ESR外,建议负载端的电容在回到电源之前,先汇集到输出电容,经过电容滤波后,再回到电源,从而有效降低纹波噪声对电路的影响。如图11所示。

网友:
一定要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网友:
过流保护一定要有

网友:
散热工作一定要做好

网友:
温度高就该烧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