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四极隔离开关需要注意事项

楼主(2021-12-31):
隔离开关安装要求有哪些?

隔离开关在安装前必须认真进行外观检查,外观检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检查隔离开关的型号、规格是否与设计相符。

(2)检查零部件有无损坏,闸刀及触头有无变形。如有变形应进行校正。

(3)检查可动闸刀与触头接触情况,触头或刀片如有铜的氧化物,应予以清除。

(4)用1000V或2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绝缘电阻值应符合规定要求。隔离开关在本体、操作机构、操作拉杆全部装好后要认真调整,保证操作把手到位,隔离开关动刀片与触头也到位。三极隔离开关的三极必须保持同期性,即合闸的时候三极要求同时合到位,分闸时要求三极同时断开。

隔离开关分闸时,其刀片的张开角度应符合制造厂要求,以便保证断开间隙绝缘强度。隔离开关如有辅助触点,其辅助触点动作也要保证正确。

装设四极隔离开关需要注意事项

装设四极隔离开关需要注意以下若干问题:

①TN-C接地系统中不允许装设四极隔离开关。虽然采用四极开关切断中性线可保证电气维修安全,但TN-C系统的PEN线内包含PE线,而PE线是严禁切断的,因此TN-C系统内不允许装用四极开关。

②TN-C-S接地系统和TN-S接地系统中可不必装设四极隔离开关。IEC标准和我国电气规范都规定了在建筑物内设置总等电位联结的要求,一些未做总等电位联结的老建筑物因金属结构、管道等互相之间的自然接触,也具有一定的等电位联结作用。由于这一作用,TN-C-S系统和TN-S系统可不必为电气维修安全装用四极开关。

③TT接地系统需要在低压配电柜进线处装设四极隔离开关。在TT系统内,即使建筑物内设置有总等电位联结,也需为电气维修安全装用四极开关。

因为TT系统内的中性线和总等电位联结系统是不相连通的,所以TT系统中的电源中性线带有一定的电压,设此电压为Ub。如图1所示。当TT系统电源接入低压配电柜后,低压配电柜的外壳接入总等电位联结系统,并且总等电位联结的电压为地电位即0V。www.diangon.com可见,低压配电柜的外壳被良好接地。

图1 TT系统N线上的电压Ub

我们看图2。当TT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后,接地电流Id流过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极电阻Rb,于是在Rb上产生了较高的电压Ub并使得N线电压上升,有可能对人身产生伤害作用。

图2 TT系统N线上的电压Ub

为此TT系统应在低压配电柜的电源进线处装设四极开关,即图1和图2中的QF采用四极抽出式断路器,或者在断路器前加装四极隔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