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电路基础:耦合、放大、振荡、调幅和检波

楼主(2021-12-31):
电子电路中,电源、放大、振荡和调制电路被称为模拟电子电路,因为它们加工和处理的是连续变化的模拟信号。

  1. 反馈

  反馈是指把输出的变化通过某种方式送到输入端,作为输入的一部分。 如果送回部分和原来的输入部分是相减的,就是负反馈。

  2. 耦合

  一个放大器通常有好几级,级与级之间的联系就称为耦合。 放大器的级间耦合方式有三种:

  ①RC 耦合(见图 a): 优点是简单、成本低。 但性能不是  。

  ② 变压器耦合(见图 b):优点是阻抗匹配好、输出功率和效率高,但变压器制作比较麻烦。

  ③ 直接耦合(见图 c): 优点是频带宽,可作直流放大器使用,但前后级工作有牵制,稳定性差,设计制作较麻烦。

  3. 功率放大器

  能把输入信号放大并向负载提供足够大的功率的放大器叫功率放大器。 例如收音机的末级放大器就是功率放大器。

  3.1 甲类单管功率放大器

  负载电阻是低阻抗的扬声器,用变压器可以起阻抗变换作用,使负载得到较大的功率。

  这个电路不管有没有输入信号,晶体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静态电流比较大,困此集电极损耗较大,效率不高,大约只有 35 %。 这种工作状态被称为甲类工作状态。 这种电路一般用在功率不太大的场合,它的输入方式可以是变压器耦合也可以是 RC 耦合。

  3.2 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下图是常用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它由两个特性相同的晶体管组成对称电路,在没有输入信号时,每个管子都处于截止状态,静态电流几乎是零,只有在有信号输入时管子才导通,这种状态称为乙类工作状态。 当输入信号是正弦波时,正半周时 VT1 导通 VT2 截止,负半周时 VT2 导通 VT1 截止。 两个管子交替出现的电流在输出变压器中合成,使负载上得到纯正的正弦波。 这种两管交替工作的形式叫做推挽电路。

  3.3 OTL 功率放大器

  目前广泛应用的无变压器乙类推挽放大器,简称 OTL 电路,是一种性能很好的功率放大器。 为了易于说明,先介绍一个有输入变压器没有输出变压器的 OTL 电路,如下图所示。

  4. 直流放大器

  能够放大直流信号或变化很缓慢的信号的电路称为直流放大电路或直流放大器。 测量和控制方面常用到这种放大器。

  4.1 双管直耦放大器

  直流放大器不能用 RC 耦合或变压器耦合,只能用直接耦合方式。 下图是一个两级直耦放大器。 直耦方式会带来前后级工作点的相互牵制,电路中在 VT2 的发射极加电阻 R E 以提高后级发射极电位来解决前后级的牵制。

  直流放大器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零点漂移。 所谓零点漂移是指放大器在没有输入信号时,由于工作点不稳定引起静 态电位缓慢地变化,这种变化被逐级放大,使输出端产生虚假信号。 放大器级数越多,零点漂移越严重。 所以这种双管直耦放大器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

  4.2 差分放大器

  解决零点漂移的办法是采用差分放大器,下图是应用较广的射极耦合差分放大器。 它使用双电源,其中 VT1 和 VT2 的特性相同,两组电阻数值也相同, R E 有负反馈作用。 实际上这是一个桥形电路,两个 R C 和两个管子是四个桥臂,输出电压 V 0 从电桥的对角线上取出。 没有输入信号时,因为 RC1=RC2 和两管特性相同,所以电桥是平衡的,输出是零。 由于是接成桥形,零点漂移也很小。 差分放大器有良好的稳定性,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

  5. 集成运算放大器

  集成运算放大器是一种把多级直流放大器做在一个集成片上,只要在外部接少量元件就能完成各种功能的器件。 因为它早期是用在模拟计算机中做加法器、乘法器用的,所以叫做运算放大器。

  6. 振荡器

  不需要外加信号就能自动地把直流电能转换成具有一定振幅和一定频率的交流信号的电路就称为振荡电路或振荡器。 这种现象也叫做自激振荡。 或者说,能够产生交流信号的电路就叫做振荡电路。

  一个振荡器必须包括三部分: 放大器、正反馈电路和选频网络。 放大器能对振荡器输入端所加的输入信号予以放大使输出信号保持恒定的数值。 正反馈电路保证向振荡器输入端提供的反馈信号是相位相同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振荡维持下去。 选频网络则只允许某个特定频率 f0 能通过,使振荡器产生单一频率的输出。

  振荡器能不能振荡起来并维持稳定的输出是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的;一个是反馈电压 Uf 和输入电压 Ui 要相等,这是振幅平衡条件。 二是 Uf 和 Ui 必须相位相同,这是相位平衡条件,也就是说必须保证是正反馈。 一般情况下,振幅平衡条件往往容易做到,所以在判断一个振荡电路能否振荡,主要是看它的相位平衡条件是否成立。

  振荡器按振荡频率的高低可分成超低频( 20 赫以下)、低频( 20 赫~ 200 千赫)、高频(200 千赫~ 30 兆赫)和超高频( 10 兆赫~ 350 兆赫)等几种。 按振荡波形可分成正弦波振荡和非正弦波振荡两类。

  正弦波振荡器按照选频网络所用的元件可以分成 LC 振荡器、 RC 振荡器和石英晶体振荡器三种。 石英晶体振荡器有很高的频率稳定度,只在要求很高的场合使用。 在一般家用电器中,大量使用着各种 LC 振荡器和 RC 振荡器。

  6.1 LC 振荡器

  LC 振荡器的选频网络是 LC 谐振电路。 它们的振荡频率都比较高,常见电路有 3 种。

  1) 变压器反馈 LC 振荡电路

  图(a)是变压器反馈 LC 振荡电路。 晶体管 VT 是共发射极放大器。 变压器 T 的初级是起选频作用的 LC 谐振电路,变压器 T 的次级向放大器输入提供正反馈信号。 接通电源时, LC 回路中出现微弱的瞬变电流,但是只有频率和回路谐振频率 f 0 相同的电流才能在回路两端产生较高的电压,这个电压通过变压器初次级 L1 、 L2 的耦合又送回到晶体管 V 的基极。 从图(b)看到,只要接法没有错误,这个反馈信号电压是和输入信号电压相位相同的,也就是说,它是正反馈。 因此电路的振荡迅速加强并  稳定下来。

  变压器反馈 LC 振荡电路的特点是: 频率范围宽、容易起振,但频率稳定度不高。 它的振荡频率是: f 0 =1/2π LC 。 常用于产生几十千赫到几十兆赫的正弦波信号。

  2)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

  图(a)是另一种常用的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 图中电感 L1 、 L2 和电容 C 组成起选频作用的谐振电路。 从 L2 上取出反馈电压加到晶体管 VT 的基极。 从图(b)看到,晶体管的输入电压和反馈电压是同相的,满足相位平衡条件的,因此电路能起振。 由于晶体管的 3 个极是分别接在电感的 3 个点上的,因此被称为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的特点是: 频率范围宽、容易起振,但输出含有较多高次调波,波形较差。 它的振荡频率是: f 0 =1/2π LC ,其中 L=L1 + L2 + 2M 。 常用于产生几十兆赫以下的正弦波信号。

  3)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还有一种常用的振荡电路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见图(a)。 图中电感 L 和电容 C1 、 C2 组成起选频作用的谐振电路,从电容 C2 上取出反馈电压加到晶体管 VT 的基极。 从图(b)看到,晶体管的输入电压和反馈电压同相,满足相位平衡条件,因此电路能起振。 由于电路中晶体管的 3 个极分别接在电容 C1 、 C2 的 3 个点上,因此被称为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的特点是: 频率稳定度较高,输出波形好,频率可以高达 100 兆赫以上,但频率调节范围较小,因此适合于作固定频率的振荡器。 它的振荡频率是: f 0 =1/2π LC ,其中 C= C 1 +C 2 。

  上面 3 种振荡电路中的放大器都是用的共发射极电路。 共发射极接法的振荡器增益较高,容易起振。 也可以把振荡电路中的放大器接成共基极电路形式。 共基极接法的振荡器振荡频率比较高,而且频率稳定性好。

  6.2 RC 振荡器

  RC 振荡器的选频网络是 RC 电路,它们的振荡频率比较低。 常用的电路有两种。

  1) RC 相移振荡电路

  RC 相移振荡电路的特点是: 电路简单、经济,但稳定性不高,而且调节不方便。 一般都用作固定频率振荡器和要求不太高的场合。 它的振荡频率是: 当 3 节 RC 网络的参数相同时: f 0 = 1 2π 6RC 。 频率一般为几十千赫。

  2) RC 桥式振荡电路

  RC 桥式振荡电路的性能比 RC 相移振荡电路好。 它的稳定性高、非线性失真小,频率调节方便。 它的振荡频率是: 当 R1=R2=R 、 C1=C2=C 时 f 0 = 1 2πRC 。 它的频率范围从 1 赫~ 1 兆赫。

  7. 调幅和检波电路

  广播和无线电通信是利用调制技术把低频声音信号加到高频信号上发射出去的。 在接收机中还原的过程叫解调。 其中低频信号叫做调制信号,高频信号则叫载波。 常见的连续波调制方法有调幅和调频两种,对应的解调方法就叫检波和鉴频。

  7.1 调幅电路

  调幅是使载波信号的幅度随着调制信号的幅度变化,载波的频率和相位不变。 能够完成调幅功能的电路就叫调幅电路或调幅器。

  调幅是一个非线性频率变换过程,所以它的关键是必须使用二极管、三极管等非线性器件。 根据调制过程在哪个回路里进行可以把三极管调幅电路分成集电极调幅、基极调幅和发射极调幅 3 种。 下面举集电极调幅电路为例。

  上图是集电极调幅电路,由高频载波振荡器产生的等幅载波经 T1 加到晶体管基极。 低频调制信号则通过 T3 耦合到集电极中。 C1 、 C2 、 C3 是高频旁路电容, R1 、 R2 是偏置电阻。 集电极的 LC 并联回路谐振在载波频率上。 如果把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选在特性曲线的弯曲部分,三极管就是一个非线性器件。 因为晶体管的集电极电流是随着调制电压变化的, 所以集电极中的 2 个信号就因非线性作用而实现了调幅。 由于 LC 谐振回路是调谐在载波的基频上,因此在 T2 的次级就可得到调幅波输出。

  7.2 检波电路

  检波电路或检波器的作用是从调幅波中取出低频信号。 它的工作过程正好和调幅相反。 检波过程也是一个频率变换过程,也要使用非线性元器件。 常用的有二极管和三极管。 另外为了取出低频有用信号,还必须使用滤波器滤除高频分量,所以检波电路通常包含非线性元器件和滤波器两部分。 下面举二极管检波器为例说明它的工作原理。

  上图是一个二极管检波电路。 VD 是检波元件, C 和 R 是低通滤波器。 当输入的已调波信号较大时,二极管 VD 是断续工作的。 正半周时,二极管导通,对 C 充电;负半周和输入电压较小时,二极管截止, C 对 R 放电。 在 R 两端得到的电压包含的频率成分很多,经过电容 C 滤除了高频部分,再经过隔直流电容 C0 的隔直流作用,在输出端就可得到还原的低频信号。

  8. 调频和鉴频电路

  调频是使载波频率随调制信号的幅度变化,而振幅则保持不变。 鉴频则是从调频波中解调出原来的低频信号,它的过程和调频正好相反。

  8.1 调频电路

  能够完成调频功能的电路就叫调频器或调频电路。 常用的调频方法是直接调频法,也就是用调制信号直接改变载波振荡器频率的方法。 下图画出了它的大意,图中用一个可变电抗元件并联在谐振回路上。 用低频调制信号控制可变电抗元件参数的变化,使载波振荡器的频率发生变化。

  8.2 鉴频电路

  能够完成鉴频功能的电路叫鉴频器或鉴频电路,有时也叫频率检波器。 鉴频的方法通常分二步,  步先将等幅的调频波变成幅度随频率变化的调频 — 调幅波,第二步再用一般的检波器检出幅度变化,还原成低频信号。 常用的鉴频器有相位鉴频器、比例鉴频器等。

网友:
    这些基础知识在工作中很常用

网友:
    调幅是使载波信号的幅度随着调制信号的幅度变化,载波的频率和相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