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内存分配

楼主(2021-12-31):
ESP8266 在物理上有 64KB 的IRAM 和 96KB 的DRAM

iRAM
instruction RAM,用来存放指令,位于 0x40100000 开始的 64KB 空间。通过文件 eagle.app.v6.ld 我们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iram1_0_seg :   org = 0x40100000, len = 0x8000
指定了 iRAM 的起始地址,以及长度。由于部分 iRAM 空间会被用作 cache,因此这里长度为 32 KB。

dRAM
data RAM,用来存放数据,位于 0x3FFE8000 开始的空间。通过文件eagle.app.v6.ld 我们可以查看到如下信息:
dram0_0_seg :   org = 0x3FFE8000, len = 0x18000
指定了 dRAM 的起始地址,以及长度。
cache
esp8266 sdk 默认将 iRAM 中 0x40108000 开始的 32KB 空间用作 cache,sdk 启动后会将对应的 spi flash 空间映射到 cache 空间。
esp8266 支持多种 cache 映射机制,当前默认的使用的是 1MB + 1MB 的方式。即将 spi flash 中的 0x000000~0x1FFFFF 映射到 0x40200000~0x402FFFFF,0x100000~0x1FFFFF 映射到 0x40200000~0x402FFFFF。
在 esp8266 sdk 中,支持若干种 flash map 方式,有 256KB + 256KB、512KB + 512KB、1024KB + 1024KB。
在 256KB + 256KB 和 512KB + 512KB 两种 map 方式中,user1.bin 和 user2.bin 均在第一个 1MB 空间,因此映射到同一个 1MB 空间:
256KB + 256KB
在 ld 目录查看文件:
eagle.app.v6.new.512.app1.ld
eagle.app.v6.new.512.app2.ld
irom0_0_seg :   org = 0x40201010, len = 0x2B000
irom0_0_seg :   org = 0x40241010, len = 0x2B000

512KB + 512KB  在 ld 目录查看文件:
eagle.app.v6.new.1024.app1.ld
eagle.app.v6.new.1024.app2.ld
irom0_0_seg :   org = 0x40201010, len = 0x6B000
irom0_0_seg :   org = 0x40281010, len = 0x6B000
在 1024KB + 1024KB 的 map 方式中,user1.bin 和 user2.bin 位于两个 1MB 空间内,采用相同的映射:
1024KB + 1024KB 在 ld 目录查看文件:
eagle.app.v6.new.2048.ld
irom0_0_seg :   org = 0x40201010, len = 0xE0000

网友:
sdk 启动后会将对应的 spi flash 空间映射到 cache 空间

网友:
可以在 ld 目录查看文件

网友:
data RAM是用来存放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