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电烙铁对铝制元件进行焊接?

楼主(2021-12-31):
用电烙铁和锡可以焊铝的,关键是要用特制的助焊剂来除去铝的氧化层。铝的传热比较快,所以要用大功率的电烙铁。

铝由于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在表面生成致密的氧化层,在铝件焊接处先涂上焊药,然后将烧热的烙铁蘸饱锡后放在焊处进行预热,待温度升高,焊药由稠变稀后再加一些焊药和焊锡,使焊锡将烙铁头包容起来,然后用烙铁头在焊接处前后摩擦,摩擦距离不要过大,一般在3~5mm之间使烙铁头处划破铝制元件表面的氧化铝膜。焊接处由于有熔锡覆盖与空气隔绝不可能产生新的氧化膜而锡则能及时沾到刚刚除去的氧化膜的铝件上。等列熔锡由圆球状变成扁平状,表明铝件已经与锡结合牢固,这时就停止摩擦并趁热擦去剩余的焊药,再与预先蘸好锡的导线头或其它元件进行焊接就很方便了。铝可以采用熔焊、压焊焊接,铝的熔点只有660摄氏度太低不适合钎焊。

首先在铝制元件的焊接处滴几滴稀盐酸用以除去表面氧化膜,稍待片刻,再加入几滴较浓的硫酸铜溶液,等到焊处全部有铜覆盖时,用水洗掉多余的硫酸铜溶液和盐酸溶液,然后用45-75W烙铁就可以进行焊接,其效果不错。

一块铝放入坩埚内加温熔化,再加入2~5倍的锡熔化后待用,再按常规方法焊接十分方便。

在处理干净的铝表面,涂上一层硝酸汞溶液,用100w烙铁头上多吃锡,用烙铁头在焊接面上边摩擦边涂硝酸汞溶液即可。这便可以牢固的焊上。但注意:汞有毒,要在通风处焊接,且不要用剧毒的氯化汞。

铝件土法焊接,预先准备好锯玻璃纤维板的白粉沫,放在焊处表面,用75w烙铁在焊接面上用力摩擦直至在铝表面上附上一层锡,然后再用布将白粉沫和松香的混合物清除掉,这时就可用一般的方法焊接了,经实践此法简单,焊接效果令人满意。也可取松香、铁屑混合,再用砂纸打光铝件面,把松香和铁粉放在焊接处光面上,用烙铁反复摩擦使铝表面吃上一层锡,然后再按一般方法即可顺利焊接。

铝件的焊接处表面打磨光亮,再滴几滴缝纫机油,油量要充足,然后用锋利小刀在焊接处来回刮几次,再用烙铁蘸上焊锡和松香在焊接处来回摩擦,锡很快就会牢固地附着在铝件上,此法也较简单、实用。

锡焊铝表面上看是牢固了,实际上机械强度很低,稍微大一些的撕扯就会剥离,关键是其结合面形成的络合物为物理浸润,由于一部分氧化层的阻挡,锡铝亲和力也欠佳,焊接面结合得很不充分,强度很低。

网友:
铝的化学性质很活泼,在空气中会迅速氧化在表面生成致密的氧化层

网友:
油量要充足

网友:
锡焊铝的机械强度较低

网友:
汞有毒,要在通风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