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如何显示网络走线阻抗

楼主(2021-12-31):
    如主题,allegro 16.6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特定网络走线阻抗,我利用约束管理器得到的阻抗值不准确。17.2是有Impedance Workflow这种功能,16.6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啊?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用Display>Parasitic可以看到单根线的阻抗,但没办法看到整个网络的阻抗,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166同样也可以啊,16版本没集成仿真工具,需要单独使用sigrity,17版本集成了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同样也可以啊,16版本没集成仿真工具,需要单独使用sigrity,17版本集成了仿真软件

是说 PCB SI吗?我试过了,里面的选项也少,SiXplore都没有。好像还有一个什么SI Editor,估计是没破解完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说 PCB SI吗?我试过了,里面的选项也少,SiXplore都没有。好像还有一个什么SI Editor,估计是没破解完 ...

有个switch workflow

网友B:
    用Sigrity的ERC功能算,跟17.2的Impedance Workflow差不多

网友:
    看了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switch workflow

    这个具体在哪个选项卡下呢?我没找到,请赐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igrity的ERC功能算,跟17.2的Impedance Workflow差不多

谢谢大神回答,有两个问题:① 这个Sigrity是不是PCB SI Editor?
② ERC是不是Electric Rule Check,通过设置constraint来显示网络阻抗的方法呢?如果是的话,这个方法我用过,显示出来的数据不准,不完整的网络和完整的网络得出的阻抗值一样,而且出现了“140.5:143.5”的数据格式(layout中无差分对),我估计是用错了,这种方法是不是需要预先进行一些特殊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答,有两个问题:① 这个Sigrity是不是PCB SI Editor?
    ② ERC是不是Electric Rule Check,通 ...

1、不是,这是Cadence单独的设计套件
    2、不是,是Sigrity套件中自带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不是,这是Cadence单独的设计套件
2、不是,是Sigrity套件中自带的功能

    请问Sigrity套件可以单独下载吗?我装Cadence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套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Sigrity套件可以单独下载吗?我装Cadence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套件

    是的,要单独下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要单独下载安装。

    好的,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