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板厚度怎么设置?

楼主(2021-12-31):
    1、启动altium designer16电脑软件,进入首页,点击上方菜单File,如下图所示:
    2、进入File菜单,点击NEW--PCB,如下图所示:
    3、进入PCB设计环境,点击上方的design菜单,如下图所示
    4、在design菜单下点击layer stack manager,如下图所示:
    5、在弹出的页面中,可以看到板子各层的厚度。
    6、将自定义的板子尺寸填入长宽,点击OK即可,如下图所示

网友:
    在叠层管理中进行设置

网友:
    之前从来没设置过,都是直接给厂家提多厚就生产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