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耦合和射频补偿

楼主(2021-12-31):
耦合是指两个实体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分为以下几种:
非直接耦合:两个模块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是通过主模块的控制和调用来实现的
数据耦合:一个模块访问另一个模块时,彼此之间是通过简单数据参数 (不是控制参数、公共数据结构或外部变量) 来交换输入、输出信息的。
标记耦合 :一组模块通过参数表传递记录信息,就是标记耦合。这个记录是某一数据结构的子结构,而不是简单变量。
控制耦合:如果一个模块通过传送开关、标志、名字等控制信息,明显地控制选择另一模块的功能,就是控制耦合。
外部耦合:一组模块都访问同一全局简单变量而不是同一全局数据结构,而且不是通过参数表传递该全局变量的信息,则称之为外部耦合。
公共耦合:若一组模块都访问同一个公共数据环境,则它们之间的耦合就称为公共耦合。公共的数据环境可以是全局数据结构、共享的通信区、内存的公共覆盖区等。
内容耦合:如果发生下列情形,两个模块之间就发生了内容耦合
(1) 一个模块直接访问另一个模块的内部数据;
(2) 一个模块不通过正常入口转到另一模块内部;
(3) 两个模块有一部分程序代码重迭(只可能出现在汇编语言中);
(4) 一个模块有多个入口。

网友:
射频是无线电传输信号的一种,信号的耦合可以理解位功率的分配,你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一条河分了一个小岔路,留走了一分水”而射频补偿恰恰相反。

网友:
将射频信号通过PCB电路板或者耦合器件分出一部分信号功率

网友:
    干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