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线路板VS单双面板,优势在哪?

楼主(2021-12-31):
  多层线路板VS单双面板,优势在哪?

  多层线路板实际上是由蚀刻好的几块单面板或双面板经过层压、粘合而成,那么,多层线路板与单双层线路板相比,有哪些优势吗?下面就让小编与你一起分享一下。

  1、多层线路板装配密度高,体积小;随着电子产品的体积越来越小,对于多层线路板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2、多层线路板方便布线,配线长度大幅缩短,元器件之间连线缩短,从而提高信号传输的速度。
  3、对于高频电路,加入地线层后,信号线会对地线层形成恒定的低阻抗,电路阻抗大幅降低,屏蔽效果较好。
  4、对于散热功能需求高的电子产品,多层线路板可以设置金属芯散热层,便于满足屏蔽、散热等特种功能需要。

  性能上来说,多层线路板优于单双面板,但是层数越高制作成本也越大,加工时间也相对较长,在质量检测上也比较复杂。

  多层线路板中最多见的是四六层板,四层板与六层板之间的区别在于中间层、地线层和电源层之间多了两个内部信号层,六层板比四层板要厚一些。单双层板很容易分辨,拿着板子对着灯光看,除了两面的走线外,其余的地方都是透光的。但对于四层板和六层板来说,如果板卡上没有相应的标记,就没那么容易进行简单的区分。总体来说,多层线路板因其设计灵活性、经济优越性、电气性能稳定可靠性等特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中。

网友:
性能上来说,多层线路板优于单双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