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循环在硬件中是怎么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12-31):
单片机程序循环在硬件中是怎么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用汇编编程就知道了

网友:
硬件无须对此设计,也没有针对它的设计。
程序循环只要一条跳转指令即可,所以无需硬件专门的设计。
你的基础缺得太多,要补一下原理课。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一般是程式中用while(1)做無限循環

网友:
    给PC指针赋值, 跳到前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