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仿真结果

楼主(2021-12-31):
Pspice中,对元件参数的修改很容易,它只需存一次盘、创建一次连接表,就可以实现一个复杂电路的仿真。如果用protel等软件进行参数修改仿真,则过程十分繁琐。在改变一个参数时,哪怕是一个电阻阻值的大小都需要重新建立网络表的连接,设置其他参数更为复杂。

在PSPICE内集成了许多仿真功能,如:直流分析、交流分析、噪声分析、温度分析等 ,用户只需在所要观察的节点放置电压(电流)探针,就可以在仿真结果图中观察到其“电压(或电流)-时间图”。

而且该软件还集成了诸多数学运算,不仅为用户提供了加、减、乘、除等基本的数学运算,还提供了正弦、余弦、绝对值、对数、指数等基本的函数运算,这些都是其他软件所无法比拟的。

网友:
如果PSPICE仿真软件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将不可能,因为EXCEL波形图的能力太差了,即便是用VBA在内部编程都很难实现,更是没有与其他软件提供这方面的资源,EXCEL连PLT文件都不支持,也就是说PSPICE仿真这么强大的软件也很难与之提供交换信息的功能。

网友:
使用方便,元器件容易更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