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INUX怎样移植ARM?

楼主(2021-12-31):
LINUX怎样移植ARMLINUX操作ARM是不是很复杂,有没有教程之类的

网友:
内核移植的话底层一定要硬,要是只会用STM32库写写代码那还是算了吧,重要的事多说几遍:底层!底层!底层!!!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Linux要做什么,为何要移植ARM,其次你要精通C语言,基本掌握汇编指令,熟悉bootloader架构,懂Linux KERNEL架构,熟悉根文件系统,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你必须懂makefile ,这些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