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gner老是未响应?

楼主(2021-12-31):
altium designer老是未响应,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AD几的?或者卸载重装试试看!!!

网友:
ad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
重新卸载安装一下

网友:
有哪个规则设的太小了吧,导致卡在那里了,

网友:
    有些破解版本稳定性差,比如有些99se格式的封装库文件加载的时候容易导致ad10、ad17出现卡死、无响应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