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放大器带宽怎么改变

楼主(2022-01-02):
如图 要求电压增益40dB的时候  -3dB对应频率大于40kHz
请问应该怎么达到这一要求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三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电路,通过拨码开关设置接入的电阻值来改变增益,电压增益达40dB也就是放大倍数为100倍,接入电阻约为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