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最小工作电流和最大工作电流怎么确定?

楼主(2022-01-03):
    在不考虑温度的情况下,最大工作电流可以理解为PD/Vz,那么最小工作怎么确定呢?以LMSZ5221BT1G的资料说明一下。 2 e5 T/ ?  X1 ?

网友:
    从规格书上来看,标准的正常工作电流为20MA,这个电流是安全稳定的,如果是更大电流,要考滤到工作的安全性,电流小于20MA,应该也是可以工作的,至于工作最低电流的临界点,要去实际测试.

网友:
    绝大部分稳压管最小的稳压电流都是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