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21画PCB只有一个焊盘的封装,放置到PCB后出现这个现像?

楼主(2022-01-03):
只画了一个焊盘,加大了阻焊一圈,是作为SMD贴片的MARK点使用的,放置在PCB上看着没有问题,单击选中后即出现这样,不是画好的PCB封装应该只选中本身吗?原点是选中在焊盘中间的,用来制板倒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回到封装界面,将所有的图层打开,用V D 看看显示状况,应该是有东西被隐藏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封装内有其他东西,快捷键V+D,全视野看下是什么,该删的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到封装界面,将所有的图层打开,用V D 看看显示状况,应该是有东西被隐藏了

    快捷键按V有菜单出来,再按一下D就菜单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功能?我用的版本是21的。

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新建一个空白封装,把原来画好的焊盘复制过去,旧的封装删除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快捷键按V有菜单出来,再按一下D就菜单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功能?我用的版本是21的。

    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

你按了V+D之后焊盘有没有变小?是不是处在屏幕的某个角落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捷键按V有菜单出来,再按一下D就菜单都不见了,这是什么功能?我用的版本是21的。

    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

    V D就是缩放显示所有文档内容,所有的都显示,因为有超出边界的东西,所以界面被缩小到你看不到的地步了,
    你用选择  区域外部,然后框选现在能看到的东西,删除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你新建空白元件,然后复制旧的东西的时候,因为外边的东西没有被你选择上,所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了V+D之后焊盘有没有变小?是不是处在屏幕的某个角落里?

    按V只出现一个菜单,再按D就什么都没有了,屏幕显示并没有其它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D就是缩放显示所有文档内容,所有的都显示,因为有超出边界的东西,所以界面被缩小到你看不到的地步了 ...

    按V只出现一个菜单,再按D就什么都没有了,屏幕显示并没有其它变化,21的版本难道不一样?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封装的原点没有放在焊盘上,离得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封装的原点没有放在焊盘上,离得很远

原点确定是在焊盘上的,有显示十字架

网友:
    封装内有多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