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GROR很卡,是真的吗?

楼主(2022-01-04):
    大家是什么配置?听说用allegro软件,版本越高,图片偏大一些,就会很卡? 电脑配置需要达到什么要求?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假的,我i5,16G自己没有画过复杂的,但是打开10层板发现也挺流畅的

网友B:
    假的,对配置要求很低。

网友:
    感觉说AD呢啊?

网友C:
    假的 要求不高

网友:
    对配置要求不高  但是常用此软件工作 建议屏幕大点好

网友:
    如果连Allegro都会卡,那其他设计软件估计都要卡断片了

网友:
    只覺得顯卡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我i5,16G自己没有画过复杂的,但是打开10层板发现也挺流畅的

大一点的图,不流畅啊。你的配置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的 要求不高

你的配置是什么样子的。我的上了I7,16G内存,集成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对配置要求很低。

    你是多大的图,或者是什么配置?可否建议一下。目前想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你八成是显卡问题,allegro卡,那其他就动不了了

网友:
    大板动态铜皮容易卡

网友(2022-04-08):
    一点也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