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温漂为什么会在正负之间跳动?

楼主(2022-01-04):
    我看到一个电阻写的是±5ppm/℃ 那这个±应该就是代表升高一度电阻的阻值可能升高或减小吧,但电阻不应该有一个曲线总体会随着温度升高而升高或减小吗 为什么会在正负之间跳动

网友:
    1、电阻和温度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2、±ppm/℃这个单位是指温度变化1度对电阻精度的影响,温度变化既有温度升高也有温度降低

网友:
    温度也会降低的

网友:
    温度系数:±ppm/℃,即单位温度引起的电阻值的变化。ppm(Part Per Million)表示百万分之几,比如:标称阻值为1k的电阻,温度系数为±100ppm/℃,意为温度变化一摄氏度,电阻值的变化为1k±0.1Ω,变化100℃,阻值变化为1k±10Ω,并不是你所理解的阻值变成负值

网友:
    ±5ppm/℃ 那这个±应该就是代表升高一度电阻的阻值可能升高或减小,电阻不应该有一个曲线是一个范围之间跳动

网友(2022-03-14):
    有一点疑问,电阻本身也是有精度范围的
    假如我想算一个100R电阻在10℃的时候的最小值,精度是10%,温漂200ppm。
是需要先用阻值100R*0.9再减去(25-10)*200/1000000=89.997R
还是算温度和精度里面影响最大的二选其一